怪怪富士通不认硬盘,蓝屏,重启

楼主(2010-06-16):
    这两天遇到一个富士通的老本,集成显卡,内存512.集成在板子上,刚开始来的时候,听被客人说进不去系统,蓝屏,活比较多,我就让客人先放这有空在检查,
  可算是有点时间试机,先调电源19V ,开机了哈哈,马上就发现一个问题到开机画面进不了BIOS什么操作都做不了,
  先想到系统最小化,第一个把硬盘拆掉,再开机挖~能进BIOS了,小问题200元来了,哈哈
  用替换法换了一个新的硬盘上机重做系统OK 下班回家
  第二天上班心想再开一下看看吧,别在出什么问题,一上电又到开机画面不动了为什么呢?又进不了BIOS ,心里嘀咕可能是接口电路的问题,来吧拆机,接口全焊了一遍,上机看看吧,没有问题好使了下班
  第三天上班心想可别再出什么问题了客人很急的,可别在出现点差错,开机能进系统还好,听听歌试试,天啊蓝屏了,真是和客人描述的一样,只能怀疑是内存的事了,加焊一遍内存,试机还是蓝,进BIOS不蓝一进系统就蓝,无语
   拔电,再开机,又不认硬盘了,为什么呢,烤南桥,看你好不好呵呵
  烤完后,上机,神啊还是不认硬盘有时认有时不认,拔掉硬盘能进BIOS,一插就不行为什么呢,换别的硬盘也不行,心想决对不是接口电路的事,也不硬盘的事
  有时认有时不认硬盘,进系统蓝屏,重启,是不是内存颗粒不行了,手里也没有颗粒呀怎么换呀,北桥有问题也会篮屏吗? BIOS资料坏了是不是也会这样??
  希望哪样过路的朋友和师傅,别潜水帮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与硬盘相关的供电不对

网友:
  供电不对也不能进系统蓝屏呀

网友:
供电不正常认不到硬盘。先不要考虑蓝屏,解决认盘的问题,硬盘解决了蓝屏可能也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过供电的问题,可是富士通那本子太老了,手上知道的供电芯片资料也是有限,小日本都自己搞片子,非主流,无语
   想找只能瞎子摸象,凭经验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北桥导致蓝屏的几率是蛮大的.
还有楼主说的插上硬盘就不能进BIOS,这个有可能是南桥出现故障使BIOS自检紊乱.

网友:
重新植南桥 加焊硬盘接口 也就这些了

网友:
楼住的问题,南桥修硬盘,那蓝屏是不是应该动显卡或BIOS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可能性挺大!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完全无语了,直接给客户吧~!

网友:
呵 搞定了没有啊。   要不换个南桥吧。 呵。。。    另外。硬盘的电路也要测啊。。    接口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通用。。。。。。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一下不行就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