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这样提示

楼主(2010-06-16):
warning! now system is in safe mode please re-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the cmos setup
请问这是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警告!现在系统是请重新设置CMOS设置CPU频率在安全模式下)
cmos中挑以西cpu频率?

网友:
字面意思是:警告!现在系统正处于安全模式下,请在CMOS中重新设置CPU频率。你应该是搞CPU超频造成这样的吧!将CPU的频率降下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做维修的外语都不 是好行哦,下个泸江小D吧方便多了。

网友:
可是恢复CMOS也是一样的啊,开机的时候按开机按钮开不起来,要重新按下重启按钮才能开得起来

网友:
拨掉电池,放电,把COM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恢复coms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coms数据出错了吧,重写一下刷一下

网友:
BIOS恢复下默认应该就好了 不行的话就换个CPU 有的主板不支持过高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