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纸

楼主(2010-06-16):
求优派A71fSB  显示器(CRT)电路图纸,在线等,先谢谢各位师兄啦,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不会吧。应该有内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这个显示器电源部分用的是电源模块G5643B

网友:
楼主,把行管那大散热片上的编码报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S/N:C7500591221     P/N774B3-T1-01-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要这个编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这个图?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谢谢你了,已经修好了,是G5643B,还有滤波电容(25V/1000UF)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