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做了五次最后一次空点掉了六个,还行吗?

楼主(2010-06-16):
   今天来了一个本本,HP V3000 经了解上桥上了N遍,最后我拆下时,看盘上有六个空点,想换个片子板子还能不能行?
  以我的经验以前也做过空点掉8个的,上机也没有短路,不过心想掉点会不会影响以且机器的正常运行,远期效果怎样,
  空点会不会在温度的影响下和别的珠子融了?

网友:
空点全部掉完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上次IBM机器,显卡掉了12个点,我想可能报销了,一查点位图都是空的,做上去也好了。我的运气不错。。。。。。。

网友:
你还真牛呀,嘿嘿

网友:
掉点只要是空点 掉完都没事的

网友:
今天搞个方正R651 灌胶的7300显卡 掉了10几个空点 最后重植 好了。

网友:
一般掉点的都是空点,空点的周围是没有走线的。空点掉了也不影响焊接

网友:
啥样的BGA机器好使

网友:
什么样的BGA都好使,就看你怎么使了

网友:
  这么多高手呀,在好的BGA 也得用的方法正确温度掌握的好,总之还是贵一点的好,我们基地的BGA 和CF-360 我不是比较信任的

网友(点评):
BGA并不是越贵越好,只要你掌握好了方法,都好用的。 还有你的想法完全错了,你用过基地的CF-360吗?不要听别人乱说。我一直都用基地的CF-360,用的很顺手,不管什么自己用过了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拿到放大镜下去看看,是不是有连线的,如果是中间,那就恭喜你了,换板吧

网友:
BGA上了N 次能用多久不出问题难说了,我做3次BGA还没成功就建议客户换板了

网友:
BGA多次的话,估计芯片附近的主板夹层会出现问题,导致机器不稳定吧,至于BGA焊接机贵便宜和成功率不成正比,但也不成反比,要看使用的人的经验

网友:
怕芯片BGA焊接时空点处的焊点连锡,那就还没焊接时把板上空点处对应芯片的焊球用烙铁去掉好了.

网友:
经验技术到位!~空点不是问题!~

网友:
空点掉了没事的,放心植球就行了

网友:
我的一个机器掉了8个点,我也是想完蛋了,可是上机亮了,你说怎么地吧。就是返回了一次。

网友:
都说是空点了,掉了当然没事。

网友:
空点掉多了也不稳定啊

网友:
有点都飞过 别说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