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90短路

楼主(2010-06-16):
插上电源电源上到4点几了,电压一下就掉下来了,测的系统供电芯片附近很多电容都短路了,拆了芯片还是短路,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
拿你一个一个拆以下那个短路的电容?

网友:
短路的问题是最难修的,所以只有把短路中的元件一个个拆下来再测量,不过电容一般不会短路的,所以在拆时尽量先拆其它的元件,如场管、三极管、二极管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就看了一个是电容引起烧待机芯片跟场管的。

网友(2010-09-03):
c717短路了,上次碰到c311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