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重做系统后,开机第一次自检,很慢很慢

楼主(2010-06-16):
在线等,,我用的GHOST,后安装好了,重启后,自检很慢很慢,,而且不能退出自检
笔记本

网友:
谁帮我下啊,,,

网友:
自检跟系统没什么关系吧。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呀,把第一引导改回硬盘试试。

网友:
BIOS,关系最大吗,,,,,硬盘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1-07-18):
系统ghost之前有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
BIOS硬盘模式改掉,在扫描下硬盘。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完全安装。怀疑硬盘有问题。

网友:
装系统之前是什么问题 描述清楚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

网友:
应该和ghost没什么关系吧,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