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联7600GS显卡,全部花屏,哎!!!!

楼主(2010-06-16):
一批宝联7600GS显卡,全部有点,死机,共有80块。我是收购的网吧的电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愁死了。用的是三星显卡,是不是显存的问题,也不可能全部都有问题吧

网友:
你上电点亮时就用风枪吹显存如果花点加多就是三星显存通病不要修了,如果没加多就用软件测那看坏对应着修。

网友:
也不可能所有的显卡都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网友:
显存的问题比较大呀,买点显存来修这些显卡吧

网友:
不能按二楼的方法来试,那样显存就完全坏了。如果点数不是很多的话,还是有办法修复的,不需要换显存。要是像二楼说的那样搞法,那是除了换就没有其它办法了。你这批有80片,不一定全部都需要换显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乐天。  你修显卡都是买的显存吗。。。 哪里买的哦
我换显存全是扯件的。 所以有时候不能确定扯下来的显存到底是好是坏。 有时候要换几次才好

网友(点评):
买的显存,深圳就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换显存应该如何修?麻烦说来听听吧

网友:
满天星的卡,如果是软件检测坏位在10个左右,可以想办法修复,不需要换显存,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可以降频、老化处理等等。我研究这种卡很长时间了,什么招数都试过,不怕笑话,甚至都放到冰箱里去冷冻过。总算摸到点经验。现在处理过很多个,效果不错。因为不是GPU脱焊的故障,也没有返修的情况。3D跑分可能稍低些,7300大概7千多。但是如果故障比较严重了,亮点成带状,或是数字带色的,软件检测几乎全坏,那除了换显存,实在是没有其它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降频无用,用不多久还会坏,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掉显存,这样可以使用半年以上

网友:
仅仅用降频来处理,很多人都会想到这种办法的,效果不是很理想,还要辅以其它多种手段来解决。

网友:
你先用软件测一下,看看是那个显存坏了.一般都是GPU虚焊

网友:
降频还需要加上什么其它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
楼上有位兄弟 说的话 怎么像是半年前一兄弟问我
我对他说的,不过不是这个id!

网友: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换显存, 显存一来难买,二来价高,买显存来换现在肯定是不合算的,像这种7300GS的卡本身就不值什么钱了。再说拆显存来换,如6楼兄弟所言是很头疼的事情(不但是显存,GPU更要命)。这是我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满天星的卡,降频以后,如果能够勉强跑3D,即使中间有点拉道、停顿、只要不黑屏,可以做老化处理。全部处理完后有时软件测还有少许几个坏位,但是3D却能正常顺利跑完。要强调一下,只有故障不是很严重的卡才行,亮点很多的卡也可以处理,处理前后可以软件检测做对比,会发现故障有所减轻,但是无法全面修复。

网友:
换显存比较保险

网友:
有些做了老化处理后,还需要进行长时间烤机的,不然用二天还会同样错误并且会返修,需要换维修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化处理如何做?降频后还有花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