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个问题..三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16):
客户拿来一个航嘉BS-2000 的ATX电源,,,是不工作。。。
我接电发现没开机里面有响声,,所以就打开电源里面发现在只壁虎,可能就是这壁虎搞的鬼。才搞坏电源的。我就看电路板发现有个电阻和三极管烧坏了,,正好手上有好的一样的电源。。拆开看三极管是型号为K-512C3203Y(也可以是KTC 3203Y011)。。可我手上没有这种3203的三极管,请问大家用哪种换??
换过的大家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
该管子在什么位置,起何作用,或者发个图过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同位置,同作用的,可以代换下试试

网友:
KTC3203是NPN管,Vceo=30V、Ie=0.8A、Pc=625mW、fT=120MHz。常见的8050管可代用。

网友:
代换你要学会上网查下参数啊

网友:
用c945可以。

网友:
带不起载除了查电容外,还要查一下开关管的保护取样电阻。

网友:
楼主你要学会用谷歌搜索,这样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