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WORD文档打不开.请教,谢谢

楼主(2010-06-16):
一U盘的WORD文档和EXCEL文档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别的电脑能打开,在自己的电脑打不开.杀过木马无效,是否要重新系统.向大虾请教,先谢谢了.
电脑

网友:
可能需要虫篆 office

网友:
是不是你的 office版本过低,或者你拷到u盘的时候,文件损坏

网友:
又一个扩容盘诞生了。。。

网友:
把文件拷到本地,能不能打开?看看是不是文件损坏

网友:
打不开 怎样的打不开? 没反应还是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