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画面抖动

楼主(2010-06-16):
联想笔记本开机后画面有时抖动,抖动时有几条横线在屏幕上闪,时间很短,不断的重复几次,就好一段时间,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接个外屏看一下不闪就 是屏、高压板、灯管的问题。外接一样的闪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了 , 试了是好的。可是顾客听说是屏的问题,就不修了。他说还在 保修期内。都一年了还保修吗?联想的售后真的这么好吗?不想修那倒,现在的顾客真的不好搞定呀!

网友:
照你说的直接换屏试一试不就出来了吗 应该是换屏坏了 现在HP一款机器有这种通病

网友:
如果是LG LP141WX系列的,那么就是屏幕门的屏了,DELL的D630昨天碰了3台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