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毛病的

楼主(2010-06-16):
一台ACER2420,能开机,进系统桌面就重起,重起后硬盘要检测,检测完了进桌面还是重起.
进DOS没问题,不重起.能长时间使用,
换过硬盘,内存,CPU,长时间测试后,花屏一次(集显的),再也点不亮了,但是能加电,电流0.5左右.
因为进桌面需要高色彩,加上最后一次花屏,就加焊北桥.故障恢复原来现象.后来决定换北桥,取桥一看第2个角上掉4个点,仔细看以前别人做桥就掉的.查之一个点通内存有时掉电,还有3个点在915P独显桥上是空脚,就飞好通内存的焊盘.另3个点就空着.换好桥,故障还是依旧.有时重起不亮,电流就0.25-0.33之间,测电压,桥供电1.2V和CPU电压没出来,芯片都加焊过,就换场管了,没效果.

系统供电3.3V的波形有异,换ISL6227,还是不行.没办法了.考虑许久决定加焊南桥,结果大短,是桥供电1.8V电压短路,但是低端管也烧了,可能是加焊的时候ISL6227虚掉了,造成1.8V烧管.

既然南桥短了,就换FBM了,换好南桥和1.8V场管,上电,电流0.5,此板废了.我可怜的南北桥啊.

关键问题还有一台HP--NC6000,进系统几分钟死机,无反应了.鼠标也锁定,855芯片组,ATI显卡(型号没看)
怀疑机器有地方接触不良或脏东西干扰造成当机,我拆了洗了装了,成掉电了,重新测试内存,2条内存和2个内存槽都测试,结果内存都是好的,其中下面的槽插内存就掉电,单插上面内存槽能点亮,还能安装系统,但是进系统就当机.换过CPU,硬盘现在用的是我的硬盘,

有是一个难吭的骨头

网友:
温度控制好,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心急。出了问题就要静下心来慢慢搞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呀,AMD的CPU集成了内存管理器这个现像看到一些贴说是CPU座虑焊。

网友:
是奇怪的问题,还是要静下心,从头虑一下

网友:
第一块板子,前天客户(电脑市场商户)已换板,新板内存上去坏了的,换内存OK.昨天我空闲之于,想到我的915GM,所以再次看看那扳子,想到内存烧了,当时短的也是SIL6227的1.8V电压.可能就烧了内存,我之后换的FBM不一定是坏的,结果测试,NND点亮了.IF了T.说明其他元件都是好的了,我就先丢一边了.至于进系统还掉不掉电,我就没测试他了.

第二个扳子,我走了弯路,因为插下面内存槽连开机都不行,所以一直在北桥和内存槽之间徘徊,还有测北桥时,有3个电容短路,一开始就认为北桥坏了,卸了北桥再测,电容不短路的,那么说明北桥没问题的,也真不知道当时北桥电容阻值为0是怎么测的,只能老桥在上了,最后还是在内存槽下动脑筋了,左右搞搞都不行,不过成开机掉电,电流下来为0.3-0.4.应该是CPU供电没有,加焊就好了.真气死我了,为什么来的时候是进系统几分钟挡机,拆后测试,一内存槽挡机,一内存槽不开机.弯路走的够大了

网友:
今天又接一机器,来的时候不加电,按开关电流0.011(我用的是3005SI)跳到0.009,感觉开机电路动作了,拆机,光板测试,电源口有些松,电流时有时无,用手扶好开机,点亮了,关了,就又点不亮了,左右上下摇晃电源头,时亮时不亮,怀疑电源口问题,我自己的电源口代换(用线焊上去)还是一样,我就人为那里虚了,3,5V一直有,加焊EC,电源芯片等,折板,压桥,反正折腾了好些时候,最后是南桥晶振虚焊了,我碰着晶振开机次次点亮,加焊测试次次点量.问题解决,装机.开机后不久就掉电了,我的天啊,又拆机,光板测试,居然短路保护了

后来重焊CPU电源,系统供电,桥供电,问题解决.待机正常了,开机,看着电流上去满心喜欢,可曾想,接下来又短路了,还有轻微吱吱响,我就开始用低压找漏电的电容,电容没找到,就是不短了,电压上到19V,电流0.006了,也不正常,一测3,5V没了.查了主控,分控都有高电平,主供电也是好的.
换1632,结果又短,而且北桥发烫(CPU和内存是卸掉的).有找原因,不短了,上电压到19V,开始还正常,电流也是0.01左右,没几秒就短了一下,感觉是自动开机一样,然后掉电,电流回到0.006,忧闷又一个1632也废了,再换个1632还短,不敢用19V了.时间也快下班了,就对客户说今天不行了明天修,先丢一边.

总结:晶振虚焊第一次遇到(示波器去测的时候用)着力,肯定是起振的.
掉电后为什么会短路,不知道哪个电压短路,因为电感阻值都正常.
为什么烧的是1632,烫的是北桥.
明天如何解决烧163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