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16):
华硕775的主板开机没得复位,插上电源就通电,关机关不到,电压都正常。。。

网友:
先把自己动上电修好,好多都是修好上电就好了。

网友:
报主板型号,先按自动开机,检测开机信号那部份电路吧

网友:
自动上电的,看有没有华硕开机复位芯片,自动上电时是否有发热异常,测试关键引脚或是直接换下,看是否能将自动上电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