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65的北桥能代替960的桥吗?

楼主(2010-06-16):
今天修了个联想昭阳E42L,开机电流也有跳变,有两端波形,好像当显卡
电流到0.6多就不动了。不显示、。内存换了,打阻止也没有问题,换CPU也不行,加焊北桥依旧
在论坛里找了一下,好像是北桥坏了960的
手头上只有965的桥不知道能不能代替!
cpu
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问过高手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能代替的

网友:
桥的型号不一样不能代替

网友:
我说是可以的。

网友:
肯定是不能代替的了
里面的程序都不同,有的可能是集成显卡,有的是独立显卡

网友:
965GM 是可以代换 960GM的。

网友:
965可以代换960的,类似的945也可以代换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