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判断南桥还是北桥问题,个人经验,希望共同交流

楼主(2010-06-16):
在维修工程中,经常碰到,不跑码。电流无跳变,或者跳变不足,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维修的难题,在这里我说一下我是怎么判断区分南北桥故障的,希望高手不要拍砖
首先,此类故障出现时,我们首先应该诊断板上全部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有短路现象,或者微短,CPU复位是否出现,如没有,先修出来复位再说,如果CPU正常复位,而机器仍然跳变不足的情况下,还应该打住址卡来判断是否有问题,如果上述正常无法判断。而且其情况不像是BIOS的情况下,BIOS一般都是电流跳变正常的
我会用示波器来打一下内存上的系统总线有无内存选的下划波形,一般是两下,如果没有,我基本判断是南桥问题,如果有,我基本判断为北桥问题。至于独显的机器,是内存还是显卡主要看内存AD上的波形,跟BIOS的波形的变化程度,这个主要针对内存AD线无波的情况,GBM与945搭配的桥比较实使用,
写此文主要是为了吸引高手来探讨下如大家判断南北桥的招数,希望能看到高手解答

网友:
除非修过的故障。否则判断很多问题,都是排除法,尝试替换一个就知道结果了!
但楼主说的内存无波形是南桥我不完全赞同。至少要保证CPU能跑码了才定南桥吧!
很多有CPURST#但不跑码的。打值全对。也比较头痛。

网友:
  ls两位高手说了这么多 基本上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我也来续貂
  lz所述 至于独显的机器,是内存还是显卡主要看内存AD上的波形,跟BIOS的波形的变化程度,这个主要针对内存AD线无波的情况 到内存 和到显卡 电流的跳变应该已经有区别了 似乎不在讨论之列
  而且 内存smbus无波 除了南桥之外 还有各种线路 有的是通过两个mos管来和时钟通讯的
  另外 hublink 或者dmi之类的通讯 也很纠结 也不容易测量 包括各种选通信号 比如ads 波波也不好抓 郁闷

网友:
看到楼上高手们的讲解,我心中的疑惑减少了不少,以前看到包子大呵,讲测SM总线的波形,内存的地址线的波形,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才测的,现在明白了不少谢谢大家的无私贡献

网友:
楼上的高手们解说能不能再具体点,再通俗化点,像我等愚钝之人,理解有些难。

网友:
看大家的观点,我有个问题,想问,打AD总线的波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多少帮阻的。大家都知道,AD线是很多条组成的,根据我修DVB得出的经验,只有一条AD线故障,那么所有的AD线波形都会歧变。当然本人主板维修的经验几乎等于0,并且这也是在DVB上的出的结论。也许和主板有很大不同也说不定。请大家指正

网友:
南北桥的总线是 hublink 时有CPURST 时,则总线的物理连接是好的。如是DMI总线时那就不一定。

网友:
我觉得一百台本本能有一台本本的故障是数据和时钟的,主要是供电,其次是供电,第三还是供电。可能台式机的多一些吧。

网友:
当CPU复位有,而不跑码时,判定真的有点不好下手,一般是找CLK,北桥COMP.TEST一些信号,但在实际维修当时就是直接换,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有方向性错误。内存的系统总线有没有动作,只能判断有没有读内存。不走码的机器,SPD是肯定没有动作的。

网友:
无边说的对,如果不跑码的话内存spd肯定不会有动作的。
前面讲到的DMI界面和hub-link我觉得dmi还好判断点的,至少它有问题机器不过复位

网友:
本人觉得无论用什么工具测AD线 都不是100%的准 因为 这条大路是公用的
顺便问下高手们  frame这个信号是谁产生的?

网友:
无边说的对,如果不跑码的话内存spd肯定不会有动作的。  前面讲到的DMI界面和hub-link我觉得dmi还好判断点的,至少它有问题机器不过复位
回无锡易修。南北桥互连总线是DMI总线时。总线有虚的时候可能CPURST会有。但互连总线是HUB时只要有一根虚了北桥能接收到复位。但CPURST绝不会有

网友:
DMI OPEN时 有CPURST??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CPURST 打阻值又正常,我一般测试总线是否有异常,当然首先你一定要确认供电时钟都正常了。

网友:
无锡易修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图片不能描述,,??

遇到过时钟不正常的情况,会出现有CPURST不跑码

无锡易修 -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2011-10-03):
这个问题 可以参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145-1-1.html照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