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啦)昂达N61主板触发不稳定,帮看看波形,谢谢

楼主(2010-06-16):
当不能触发时候,用手摸32.768晶振有时能触发,触发后一切正常
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结果两脚的波形都有差异。下面是照片,请GGJJ们帮看下是否正常。
32.768晶振第一脚电压和波形

第二脚波形和电压

神呐,,今天真的回来了,,开机箱直接去测32.768晶振,结果还是像上图的波形,这次接受教训,没有怀疑它,接着测25M晶振。示波器只是跳动了一下,没有波形,,哈哈哈哈,终于找到罪犯了,,,换后波形正常,触发正常,这次不给客户拿走了,留机测试,诶,,,,新手走弯路咯

网友:
我测过很多主板上的晶振,两脚的波形不是完全一致的,总有一脚的波形会比较平滑一点,你这个看波形也很正常啊

网友:
正常啊,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测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你测试一下旁边的25M的晶振是否有波形。

网友:
是不是南桥内部脏了 我遇到过在22pf上面并一个105的电阻 轮流的并 不行在清洗一下桥 在不行 拆了一个22pf的 在不行换桥

网友:
波形正常的  不稳定是指什么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为朋友,也就是说波形正常的,不触发是其他原因,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朋友,25M也正常,这个25M是待机就有波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朋友我300块买的,你想要的话去广坛和矿坛看看吧,那里大把,一两百块20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的22pf是谐振电容吗?桥脏不脏看不到,外边就没有什么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说的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一般冷开机不触发,收摸晶振有时可以,有时摸IO引脚有可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波形都正常 换桥看看

网友:
清洗、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估计是南桥受潮引起的故障

网友:
波型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
波形正常,等待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不愧是技术小组,我都没说,竟然猜对了,是受潮过,客户说是宿舍水淹了,机箱又是卧式的,昨天去掉一个谐振电容后正常了,就像现在图片上的波形。不去掉就有一脚没有波形,有时杂波,今天又回来了,换了一对拆板谐振电容,能正常触发,洗板后客户拿走了,希望明天不会再回来,,阿弥陀佛

网友:
正常啊,两引脚幅度有差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重植  这样才能重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BGA的机器的话  可以洗桥之后 再慢慢的烤干  不过效果重植最彻底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我只是用酒精了一下,再用风筒吹了十来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