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显存问题

楼主(2010-06-16):
如果显卡的显存坏了,可不可以用内存的颗粒来代换?比如说同容量或大于原容量来换?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不可以,内存的频率不同。容量更不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 内存也有16位的 频率好像的确笔显存低店 可以降频吗

网友:
用同型号的

网友:
用同样型号的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要需要找到同樣bit數,以內存來說 16bit module 真的很少  不好找
且是ic頻率至少要一樣喔 或可降階使用    例如-4 可以去換-5  -5 不可換-4

容量大的ic 也可以 不過 需要看datasheet 短路最高address 線 讓他變成 容量少一半
利如   32x16 短路一條最高addesss 線 就可以變成16x16了  ,不建議這樣做  需要很了解IC ,且也浪費高容量IC

网友:
现在的显存都到GDDR5了,对于内存上的颗粒是不可以代换的,
就算降频使用也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