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196通病

楼主(2010-06-16):
网吧里用的长城G196显示器,开机黑屏,强光照射下可以隐约看到画面,其实就是高压板上12v的保险挂了,应该是时间久了,灯管老化,电流增大造成的烧保险,用导线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晕。那样如若真的电流太大了,岂不烧坏了???保险直接用导线连,安全不???谁试过啊

网友:
回楼上的,我遇到过好几台了,很安全,使用也很正常。

网友:
还是换个保险吧!

网友:
通病,维修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不要偷懒。还是换个保险安全些

网友:
还是换个保险安全!要是再有问题那还不把直接给挂了啊!

网友:
保险后面的滤波电容也要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