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有这个SPD资料的,给我发一个,谢谢!!!

楼主(2010-06-16):
我有两条方正机器上面的内存,Ramaxel  32*64  DDR  256M  单面4IC,内存颗粒是hynix 630a  hy5DU121622CTP-D43,哪们大侠有这种SPD,给我发一个。
我的邮箱4592458@qq.com

网友:
我的帖子就有一大把。。。。。自己找找

网友:
老板,我是新手,你的贴子拜读过很多了,也下了不少,就是找不到,所以才来问的,你能告诉我在哪个贴子么????

网友:
还请问一下,这种SPD,是用全部型号,牌子一样的,还是只要是颗粒型号相同的SPD就可以了啊???/

网友:
试试我这个SPD看。

185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