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哪种ISP编程器较好

楼主(2010-06-16):
修液晶显示器,经常遇到主控板硬件坏或者软件坏的,总要涉及到刷写程序的问题,请问大家哪一种编程器功能较全?既能刷乐华的,又能刷鼎科的,还能刷常见的三星飞利浦等品牌机源程序。

网友:
现在的ISP电路都一样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使用方便不方便之分,,就是各种方案转换时的转换开关设计是不是方便

网友:
RT806UXP  专用维修编程器

网友:
功能都差不多,不要买贵的,服务也不一定好

网友:
自己好用就可以了,习惯决定一切,没有什么好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