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5600花屏,求解

楼主(2010-06-16):
开机有绿色点,慢慢变大花,20分钟左右MAST不知正确不:
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7436
FBA[63:32]           26991
FBC[31: 0]           17436
FBC[63:32]           17436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9299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核心空焊了,加焊一下再测

网友:
这些代码是是自动保存的吗?

网友:
加焊下主芯片,不行的话就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你用的软会不会不支持啊。。从上面的测试结果看。显存全坏。。

网友:
从测试结果就可以看出,软件应该无任何问题,GPU不良照成的

网友:
我相信你换个mats版本测会有其它的结果。

网友:
你可以对芯片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