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

楼主(2010-06-16):
有1台联想家悦2515 , 用路由器上网网线大约有80米,有一天忽然不能上网了,换网线故障依旧,用猫却可以正常连接,没有办法的时候随便点网卡设置把它的 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 由默认的自动获得改成10M全双工,问题解决.这个算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
路由器

网友:
软件可以解决的硬件故障

网友:
软件可以解决的应该算软件故障吧

网友:
怎么说呢,你没有换硬件,用软件就解决了问题,应该算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A:
晕,属于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软件故障,你没有换硬件。

网友:
硬件的问题,用软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