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45+962,品牌机主板档C5

楼主(2010-06-16):
一块SIS板子,精英给品牌代工的,故障为前天正常使用,后不开机。上电插检测卡试板,档C5,且主板嘀嘀内存报警,换内存,不行,查内存供电 2.5 1.25都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档C5,拆下内存只上CPU开机,卡显C1且内存报警。8705的IO,换了,内存供电管,3055换了,故障依旧,不知道如何继续修了,路过的朋友帮下~~

网友:
看一下U座是否不良

网友:
U座,北桥供电,北桥

网友:
91 92脚 的SMDA   SMCL电压是多少
用力压北桥开机,故障是否有反复

网友: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也不能放过,多加仔细测量。

网友:
拆COM口,PS/2供电也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放在那里没碰到突然不能用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用灯座看一下U座有没有虚焊,或者是把CPU座外壳取下来  看一下U座有没有扩孔了  再说是SB虚焊也会引起内存不过  可以开机用手不停的摸晶振来看一下会不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