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使用过程中变暗黑屏

楼主(2010-06-16):
LG W1934S在开机不定期的黑屏,后来拿到修电视的修了次后,才用几天,又出现了在使用过程中变暗,左边偏暗,右边要比左边亮一点,我想问下,这到底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有修到这个机器的,麻烦说下

谢谢各位的指点,已经解决了,换了高压板,现在好了

网友:
这台显示器的通病是灯管有问题,换灯管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过有的高压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 还是灯管吧。不过这个显示器程序也很爱坏的。

网友:
灯管打火换灯管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电源高压板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正常测试是灯管问题的话,我劝你把高压条换了,这种机我修过很多,换灯管的,只有几台!自从前面几次换了灯管后,一会还是黑屏,后来见到这种机,这种问题二话不说把高压换了!多数没有返修,返修的还是再换高压条!

网友:
大部分灯管的问题 灯管老化 高压板保护 换通用高压板 虽然能用 但时间不长 可以把第七脚跟2脚之前加个30欧电阻

网友:
灯管打火换灯管灯管打火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