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进系统后闪屏 闪一会就黑屏了

楼主(2010-06-16):
这个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进了可乐了 经过烘干处理后上电 电流只能跑到0。6几 不跑吗 没有复位 看进水的位置大概在南桥 于是加焊南桥 还真有效果 电流上去了 也跑吗到60 以为好了 接屏没有显示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 也没多考虑 先加焊个显卡看看 运气也真好 亮机了 客户等的急 就直接装机给客户了 机器拿回去 一会又拿回来了 说屏闪 进系统看看 确实如此 点的时间越长闪的越厉害 闪一会就直接黑了 屏换了 不是屏的问题 没有思路 只有换一个显卡 这种打胶的显卡很难取 结果小心再小心还是掉了三个点 查点位图是NC 运气还怪好的 接下来叫了个小弟把显卡装上去 居然把显卡给我装反了 这种显卡不注意确实容易搞反 又取下来重新植球 再装上去好了 心想应该不会闪了 结果出乎意料 进系统还是闪屏 闪一会黑屏 进VGA模式也闪 安全模式正常 外接正常 DOS下正常 重新装了系统还是一样 我刚修笔记本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吧,进水的话,还是供电部分容易坏

网友:
如果是供电问题 为什么安全模式下正常?

网友:
可能是内存性能不良了,如果有两条的话,拔下一条试试。

网友:
  lcds线看看电压正常否 时钟正常吗 特别是smbus通讯的两根线

网友:
刷屏上码片试试

网友:
楼主即然屏显卡都换过了。想问一下,你的机器是屏的图像闪呢还是屏的亮度闪,如果是图像闪应查一下屏线主板接口与屏线这一块,如果是亮度闪,应换高压试下。

网友:
加焊,有时不能根本解决进液引起的这种特殊的故障,你已经看到南桥进液了,应该把南桥拿下,仔细清理南桥上及南桥下的进液痕迹,重做BGA 再试.

网友:
这进水的比较难啊!~还是仔细检查显卡的供电线路吧!~

网友:
查显卡,北桥,CPU,附件的大电容,是不是虚焊了,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可以考虑下高压供电,和开户信号

网友:
呵。。 是的了。。。 要看有没有其它的地方还有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