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维修宏基一例、、

楼主(2010-06-16):
前天同行拿来的机器、宏基 板号是ZR1 的
听同行说是在其他人那里修过,本来是进水不开机的,在其他人那里搞了几天没搞好就拿到我这里来了,
我接了下来、
拆开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0.02,按下开关,不触发。
马上拆快机器、量待机电压3/5伏、、有3/5伏待机电压

待机正常后再去量开机键的电压

按下开关有低电平信号进南桥,但南桥没有发出S5_ON信号,导致后面的3/5伏没转换出来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发出S5_on信号
最后确定是南桥坏了、
找了个新桥,做上去、、
加电,,按下开机键,电流出来了,在0.8和0.9之间挑变,接上屏,显示正常了!!!
最后装机测试。。。。
今天测了一下午,没问题出现!!
OK,,问题解决了

希望版主可以给个‘小小白’

网友:
学习!!!!!电路比电视机小多,我只看懂电视机,电脑没敢动过,要不全换硬件了

网友:
呵呵
多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开机电路维修实例,待机-开关键-南桥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有学习价值!谢谢!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一起学习而已

网友:
楼主真仔细呀!!!不错,我看着也就是半懂吧!

网友:
电源部分能搞懂一部分,南桥部分搞不懂了,真厉害。

网友:
图纸还是多看对维修很有帮助
理论好在现实维修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