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暗屏的维修(不是通病)

楼主(2010-06-16):
一台IBM T23的机子
故障:显示屏有时亮有时不亮,其他功能正常。
测量:刚开始时以为是这种机子的通病(显示屏排线断线),但是拆开后测量没有发现断线,于是开始测量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发现:不亮时高压条的主供电VBL16V没有。经过看图纸再跑线,得知高压条VBL16V供电是VINT16V电压经过一个N沟道的MOS管Q13转换而来,再测量发现:显示屏不亮时Q13的G极为低电平,所以VINT16V没法转换成VBL16V(因为N沟道的MOS管G极必须是高电平MOS管才导通),而屏亮时Q13D的G极为20V的高电平。再看图纸得知Q13的G极是受U76的33脚控制,测量Q13的G极到U76的33脚之间的线路没有发现断线。
维修:综合显示屏有时亮有时不亮这个现象和以上的测量数据,判断故障应该是U76虚焊或者不良所造成,于是把U76补焊了一遍,呵呵!没想到故障解决啦!这150块一个小时都不到就赚到啦!真高兴!

以下是有关线路的图纸:

网友:
谢谢分享呵呵 。。看了这么多维修过程,只有你这个我看得最明白了。(基础太差呵呵没办法。老师傅写的东西太专业所以理解困难)

网友:
我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屏线接口旁边的场馆导通不良,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们一般修屏上高压电路都只收80元。

网友:
写的很详细,又学习啦很高真高兴。看到楼上的哥们报的价格我真上火,八十块钱快赶上修洗衣机的价格啦。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我这开价们没有低过150的,,清理风扇垃圾我我也要100以上!~

网友:
4楼的孟师傅!请问你是在那里干的?你那个地区的价格应该偏低了吧!我认为做维修这一行应该比的是技术!不要比价钱!这样我们的技术才会提高!我们这一行的发展才会更好啊!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要的就是这种简单明了的办法,详细

网友:
是的.比较通俗易懂..大家可以学习啊.

网友:
楼主的贴子确实很经典。

网友:
楼主的贴子确实很经典。。。。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都应该要150以上啊,要是换灯管至少要200以上吧,有风险的嘛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到东西了

网友:
绝对是一个好帖子,思路清晰加上图纸,通俗易懂,谢谢楼主

网友:
问题是简单,说得也详细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都是屏线断了或者高压坏了

网友:
这也说得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部分了

网友:
l楼主写的简单易懂,希望大家都要想他学习啊,把这个帖子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