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P NEO-V档13?

楼主(2010-06-16):
今天接到一块848P NEO-V的板子供电,时钟,复位一切都正常但是测试卡跑代码档在13那里请问问老师是什么问韪?

网友:
请写上具体的代码变化过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13代码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代码  档这个代码是一开机直接13还是经过代码后跑到13不动,两者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