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 先是有波纹在抖动 后黑屏 有时候有 有时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0-06-16):
海尔显示器 先是有波纹在抖动 后黑屏 有时候有 有时没有这种情况
开机的按钮灯显示是蓝色的??  本来那个开机的按钮灯显示红色就是没有信号  显示蓝色说明显示器会有图像的

网友:
楼主;换一下电源次级电容

网友:
量量看看电压正常不?这种现在应该是高压保护了~看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考虑,灯管跟高压条了~

网友:
换一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