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说明如何发图片/附件

楼主(2010-06-17):
好多人提这个问题,做了个图片解释下:
图片的体积<200K(超过的将无法上传),分辨率<600*500(超过的大图将被压缩),支持GIF/JPG格式。
附件的体积<2M/个,建议用WINRAR压成RAR包。

网友:
我上传的图片不能删除,也不能上传新的图片了。修改提交后一片空白。这次改版很不好,火狐也不兼容了。总得用IE内核的浏览器发帖,郁闷啊:(

网友:
我上传的图片不能删除,也不能上传新的图片了。修改提交后一片空白。
--------------------------------------------------------------------

图片/附件除了体积之外,一次上传的数量也不能过多,建议一次小于5个,如果多个图片(10个以上)建议减少图片,或多次编辑发图。

这个主要是国内的网络质量造成的,一个帖里图片超过10个不光是上传困难,浏览者也无法顺利查看网页。

网友(2010-11-18):
图片太大,如何改小,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点评):
画笔保存下,或用PS等软件减肥。

网友(2012-03-26):
为什么我图片20.9kB的不能上传啊
-----------------------------------------------
文件类型不对,你把文件扩展名改为,gif、jpg等。。。。你上传的文件是 .E ,不知道是啥格式的图片?

网友:
提示清楚了呀:文件格式不正确。

网友:
文件太大怎么办

网友(点评):
降低分辨率,用画笔或PS减肥保存。

网友(2013-02-19):
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点评):
你的帖子在哪里,我帮你看看怎么看不见的。

网友(2013-04-25):
我也是上件图片,上件图片,附件都不行,本来要发个芯片问一下这个芯片是否是改良的,

网友(点评):
不行的提示是什么?根据提示来操作

网友(2013-12-11):
还是不会发文字加图片的帖子,只会发文字的帖子,最近在实地用示波器修得板子不会上传图文并茂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