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U盘量产CDROM

楼主(2010-06-17):
我有一个金士顿4G的U盘量产成了一个CD-ROM,一个可移动磁盘,把系统盘做在了CD-ROM里,然后在BIOS设置USB CD-ROM启动, 启动过后不能一键安装系统,有什么方法能让U盘实现一键GHOST

网友:
需要改你的ISO映像文件,更改GHO文件名,加载USB-CDROM驱动,最简单的就是U盘启动后进WINPE模式,在找GHOST32程序,来GHOST 你的系统盘里的GHOst文件,用U盘GHOST速度非常快哦

网友:
网上有量产专用的镜像 可以实现一键GHOST的 你搜下吧

网友:
呵呵 楼主。你的这个是什么芯片的啊。。我们这量产了很多,都是不可以。。

网友:
我U盘的主控芯片是群联的 UP13 UP16

网友:
群联的UP13-UP16不是的哦
应该是P2233才是

网友:
要看芯片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量产之前一定记住你的U盘原始检测到的芯片ID代码,不然量产之后,代码会失真,再检测会变成别的代码

网友:
想要一键GHOST就得改文件让在DOS下面认到U盘驱动或者你去下一个别人该好的ISO文件量进去,不想下就进PE里面装 ,我就是进PE的

网友:
这个量产就是难啊。。 我们也都按那样作了。。 但就是有些芯片有量产工具,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啊。。。。。。。 我的意思就是,看哪个有量好了的,发芯片组,及所用的工具,一起。。发出来。这样我们就找同样的。。 才成功快点啊。。。。 有些人量好了。 好多的都不能启动。 有些的量好了的。。 真的很强憾啊。。 期待哦。。。。。。
小赖
刚发错,量产最重要是找到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如果能找到,基本都是没问题的啦

网友:
有好多即使量产成功的,对主板的要求也严格,并不是全能的,因为有的主板需要加载USB驱动,有的则不需要,往往来卡在那里不动,建议进PE安装系统,速度快,且不会误操作

网友:
U盘我没玩过量产,请问什么叫量产。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金士顿8G的,主控是东芝SK6211。也是自己看网上教程量产的,U盘只要不是硬件问题都好搞的,网上都有教程的,注意的是量产前一定要记下U盘原始数据。要是有朋友遇到跟我一样的主控的话,找不要量产工具给我来消息,我把我用的发给你。

网友:
什么叫做量产????

网友:
应该是你的ISO有问题吧,你可以用电脑公司V9.2试试,我用这个这个ISO 效果不错 尤其是PE里面功能更是强大

网友:
其实量产很简单的,只要把主控芯片弄对了就好办多了

网友(2010-08-15):
我的不能一键GHOST别的 挺好用

网友:
不会吧,我也是用的量产U盘装系统,可以一键安装,可能你没有找对系统。

网友:
量产失败的话u盘会不会坏掉
liukuoand
会的 我朋友一u盘被我量产费了

网友(2010-11-03):
我量产了几个,就是不能一键GHOST,要进PE才可以,麻烦了点,不知道可不可以一键GHOST???怎样用U盘一键GHOST??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有的bios不支持啊 还是比较好用的 呵呵

网友(点评):
我用大白菜搞了个U盘启动,没想到bios不识别!~

网友:
对量产还没有个很清晰的概念!望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
山寨的不能用

网友:
不懂,什么是量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和镜像有关系,有些和机子有关系。我量产的都能用一键G

网友:
量产很简单,难就难在找工具,想当初找个金士顿4GsK2611的主控找了3个月才找到,量产完还挑板,真是气个半死

网友:
我用的U盘,怎么也弄不好,不知道怎么产的,用什么工具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100%的会坏掉,除非根本没有量产开始。

网友:
再试一试看看,工具软件换一下

网友:
换不同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
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
我量产了好几个好像都不可以的

网友:
量产失败再重新量产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u盘是不能一键安装的只能进到PE里面才能安装的。

网友:
ISO镜像没做好,
也可以直接预装DOS,在使用GHOST
进WINPE,
个人觉得,维修的时候有些机子进PE慢这时候DOS就好用了

网友:
我量产过一个1G的杂牌U盘  ,量产完变成480M了  ,我了个草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重新烧录一遍的!~

网友:
我一个2G的金士顿U盘量产时,加入镜像文件时显示不属于文件目录中的文件。不知为什么?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下载个金手指就可以

网友:
貌似目前还不能用U盘一键ghost把

网友:
其实量产用着非常舒服的,但是有时候优盘会出现不认盘或是固件损坏的情况。我建议用  杏雨梨云u盘工具,用着方便的很,可以试一下

网友:
BAIDU一下有好几种工具都可以用

网友:
我个人觉得吧,还是不要一键装的好,我用那个进来PE里看到很多次都是我的U盘是第一个主盘,如果一键的话很可能装到自己的U盘里的,还是进PE用一下手动GHOST吧,在那里GHOST的速度还会比在DOS里要快些。

网友:
一键安装的太俗套,太死板了。  还是先进U盘的pe  再找gho好,这样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2010-12-06):
好像还是得用pe进行安装 一键模式 量产成cd-rom不行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在跟你一样,不能一键G。

网友:
http://xz.qupan.cc/down/lanzl_157774.html        金手指V3.0可以

网友:
只能手动GHOST的,而且USB-CDROM在DOS下运行GHOST是认不到U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的吧,U盘引导之后U盘就成C盘了

网友:
我的也是4G金士顿!没

网友:
呵呵,我是用2G的金士顿来量产的。也是只能进PE来装才得。

网友:
是不是量产后能把U分两个区啊?
要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都不知道什么叫量产啊!!!

网友:
用USB-HDD,这个很简单,每个U盘,内存卡,都可以,用它把U盘做成HDD格式,可以启动PE,在U盘里存一个解压好的系统就行,找GHOST32恢复就行,最快可达2000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U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有一个,也是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没办法,只能用来引导进PE系统进再做系统,就多了一个进PE系统的时间。

网友:
楼主直接量产ISO文件呀 下一个好的ISO 功能应该都很强大了 量产好以后 引导就相当于一个光盘嘛 常用的功能什么都有了 好不好用就要看主板了 有些有兼容性的

网友:
我的U盘还没量产过,过几天拿来研究一下

网友:
量产U盘之后,有的电脑是不是支持一键装系统的。可以进PE,再导回去

网友:
不用量产,直接制作成USB-HDD+,这样进PE装系统,速度非常快。

网友:
我是直接将u盘量产成sub-cbrom-xp安装盘和sub-cbrom-pe盘,量产直接启动的一键ghost要解决系统启动引导文件,应该不好搞。

网友:
没用过量产   正常的 U盘启动软件都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