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X主板无法刷写BIOS

楼主(2010-06-17):
一片华硕P5SD2-X主板判断BIOS坏,编程器提示刷写成功后一样不跑码,BIOS块也换过无效,BIOS文件从低刷到高都不行,判断BIOS坏的原因是:把一片正常的华硕主板BIOS芯片撬过来,就可以点亮了,可是将正常的主板上面的BIOS备份出来的文件或是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刷写后,放在坏的主板上都不行,不跑代码。
这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见过,怎么解决呀,呵呵,救助。。。。。。

网友:
把好板的BIOS芯片放到坏的,再把好的BIOS芯片内的资料备份到新的BIOS芯片,新的BIOS芯片就给好板用,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不过这样做解决不了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原来一直用SST49LF004A 004B 004的芯片一直刷不成功
后来头脑转了个转用PMC49LF004T的芯片刷写,却奇迹般的成功了。。
呵呵,不知道什么原理了,不可能原来的几个BIOS块都坏了吧,可能性非常小哦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已经尝试过了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原来一直用SST49LF004A 004B 004的芯片刷写都不行
原来脑子转了个弯用PMC49LF004T刷写,却奇迹般的成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不可能原来的几个49LF004都坏了吧。。。。
呵呵,维修常常遇到原理不能解释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热拆拔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好的主板上面的BIOS备份下来刷到不显主板BIOS芯片里面 再把不显主板的BIOS芯片放到显示主板上面  来看一下会不会显示 如果会显示 那么就调换两片主板的BIOS芯片  如果不能显示那就更换BIOS芯片之后再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可是这样操作过无效的,后来通过更换不同品牌的BIOS解决,不知道什么原理,呵呵

网友:
编程器有问题。

网友:
你的写码器,问题感觉多多,我才花了160买的写码器,写起舒服,就是写的时间有点长,不过物有所值嘛,时间咯,等等,也没事

网友:
原机上面是SST49LF004B的,你拿一个49LF004A代换,肯定不行,而49FL004T的可以代换49LF00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