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办?第三次申请
会员4101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6-17):
真郁闷。之前的两篇帖子贴出来都说现实不了图片。可是我这里换了浏览器换了电脑都能看的。我都修改帖子,然后说需要管理员审核。可是都一天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我修改过后的帖子。半个月都过去了。很多好帖子看不成。急死我了。我很郁闷。。。怎么办?

网友:
图片要压缩之后上传,最好不要用外部链接。

网友:
我没有上传图片的权限。我用附件形式上载但是不成功。图片要压缩在多大k?附件上面写着1m之内都可以。对尺寸有什么要求?

网友:
贴上维修实例两例,申请转正。上次发了两例维修实例管理员说图片不够详细所以这次图片发的详细些!嘿嘿~第一次申请: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2828-1-3.html

本人是初学阶段还用很多方面基础不牢固。希望能顺利转正开始我更深入的学习。谢谢~!
今天接到别的店送来维修的两台一模一样的富士西门子机器。都不是很复杂

第一台故障现象是不开机。用电池有配置器都不开机。于是拆机!

接上电源适配器,电源灯是亮着的。但是怎么按开关都没有反映。不开机,不触发。

主板电源指示灯是亮的。说明主板系统供电电路没有问题。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也没有异常
用电表检测开关的针脚发现没有待机电压。

首先想到的是开机芯片。经过检测果然发现开机芯片对地阻值几乎没有。
从新更换开机芯片

更换开机芯片后,接上屏幕和cpu内存开机测试。

屏幕有显示。顺利完成任务!

第二台也是一模一样的机器。这下心里有底了。于是开始检测。
接上配置器开机无反应!于是拆机!

1.像第一台一样先检测了待机电压电流和芯片。一切都正常。
2.开始跑电路。(因为权限低没有办法找图纸。)平且开始思考问题出处。
3.经过一番周折后(不能共享坛子里的图纸多痛苦啊)检测到cpu单元电路时发现问题所在。原来是cpu旁边的一个八角坏了。造成单元电路短路

于是更换八角!
4.本以为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开机正常了。可是开机测试1分钟后突然灭了。再也点不亮了。
5.于是耐着性子再次检测。发现这次不仅换上的八角场效坏了连带其他的八角场效也坏了。我晕~
6.在旁边同事的提醒下量了一下电感。发现电感怀了!!
7.喜滋滋的更换电感和八角后。连接适配器开机测试。
这回能开机了但是无显示。再次郁闷!
8.开机测试用手触摸cpu发现cpu根本不热。于是检测cpu周围电容的电压。发现电压只有0.3
这个发现给了我一些思路。
9.检测发现max8874不能正常工作。估计可能是刚才更换八角时风枪开的太大把max8874给吹虚了。
10.重新加焊max8874!
经过一番折腾和同事的提醒后把cpu供电电路的毛病给彻底解决了。

一共三样东西。八角,电感,和cpu供电芯片。
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完成了维修。

希望管理员尽快审核通过我的申请。我想尽快转正开始学习探讨。谢谢!

网友:
维修实录两例,申请转正。
因身边没有数码相机故用手机拍的照片。

今天接到两台机器维修第一台是toshiba satelite系列。
来的时候能开机但是无显示。经过拆机后,一个裸露的主办展现在我面前。
经过测量usb口的对地阻值为1,显然是南桥损坏!
二话不说马上BGA更换南桥!
1.上BGA台后温区设置最高300度,7分钟。
加热到适当的温度的时候把南桥芯片取下来。(型号比较老,只能手动)

2.用吸锡线小心的清理pcb板。
3.重新植入新的南桥芯片。
4.重新放入BGA加热。最高温度300,7分钟。
5.待冷却后接上cpu,内存等设备开始测试。
6.屏幕显示开机画面。一切正常。

这个基本上没有费很大的事。

下午接到另外一台保修机器。坏的地方很多。费了些事情
型号为华硕.症状为不发开机。

一开始发现电过不去。经过测量发现dc jack处后面的电阻费了。于是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

接上适配器发现还是不能开机。于是重新测量,发现换上的电阻是好的。
于是重新检测。

目测发现dc jack背面的元器件断了。于是又找了一个换上。

继续测量主板。经过一番测量发现是这个8c629元器件损坏。马上进行更换

更换后。接上cpu,内存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本人发表维修实例两例申请装正!谢谢!

网友:
我已经跟换了图床。在别的论坛试验过了。如果再无法显示我就真的要砸电脑了

网友:
为什么 我下载了图纸不能看呀?

网友:
想问问楼主,电感坏了,具体是什么问题,是开路,短路,断路,失磁,还是别的(告诉我怎么判别,小弟感激),还有你应该把机器型号,发出来,同行也能借鉴

网友:
嗯 好的 谢谢提醒 型号是FUJITSU SIEMENS AMILO XA 2528 P5811. 这款是外国型号 不知道和国内的型号一样不一样 我好多这款这种问题很普遍 很多不开机都是因为电感和八角短路造成的 看看我以前的一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896-from-home.html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

电感短路 用欧姆档测量直流电阻值 很奇怪 估计这一批电感买的都很廉价吧

网友:
建议楼主用焊锡稿或松香水不要用松香,用松香后主板很难看又难洗

网友:
建议楼主用焊锡稿或松香水不要用松香,用松香后主板很难看又难洗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主要是因为成本的考虑,有些东西老板不愿意买所以我也就将就着用了。

网友:
Have you tried water soluble flux. It is easy to clean, just use tap water. And it definitely looks good. The best brand here in Canada and USA is Kester (solder flux type: organic 331). You can order 1 gallon (around USD$100) or in a pen size (about USD$6 at Digi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