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这样能解决开机进系统慢

楼主(2010-06-17):
        前两天拿到一个p4-845d  的主板   拿过来的时候客户说是进系统号慢 教我帮忙看下 。  我上手以后,把bios  重新刷了 还是不行  又做了下桥 还是老样子   搞了老半天也没搞起来  我就不想弄了  于是就装起来准备还给客户  可是装上去以后  键盘和鼠标不能用了。我又是查供电又是刷BIOS  还是不行。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把键盘口给换了 。谁知道换了之后,不但键盘能用了  连原来的毛病都好了。   因为我是个新手对电路方面了解的不多  。所以测量那块就不说了 ,不好意思了

网友:
先换一下IO看看,不行吧键盘鼠标口拆下来换一个

网友:
不会是原来的键盘接口有短路吧?

网友:
惊奇中  真是没想到

网友: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恭喜楼主,应该是与IO有关电路有轻微短路吧?把PS2排容拆掉

网友:
那说明是PS/2接口坏了。

网友:
                    恩  我原来也没有想到  都不抱希望修好了  只是想把键盘搞好而已

网友:
居然有这种情况 这样也行 太强大了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不知坏在哪?

网友:
呵呵,不错,有时候修很多问题串在一块了,有可能你加焊北桥彻底的短路了,感觉io有重大嫌疑啊,纳闷啊

网友:
键盘、鼠标口有轻微短路或不稳定开路时,系统会反复检查,这样引起启动变慢并不奇怪。

网友:
谢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了,不是其他的意思。

网友:
看来什么样的故障原因都有啊,以后如果遇到了也多个解决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纯属偶然呀

网友:
高,从没想过是那里的事。

网友:
笑话 真会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