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13007-2和e13007f-2参数?

楼主(2010-06-17):
我有个长城atx-250s,想改成p4电源,已经换了大滤波电容,开关管原来是13007-2,手头有全汉电源上拆下来的e13700f-2,不知道哪个功率大一些?参数有什么不同?请前辈指教!!

网友:
一样一样的,最好用13009。

网友:
换上e13007f-2,接845gl+C4 2.1G,发热比13007-2大,散热片烫手(裸板测试),是不是说e13007f-2比13007-2小?

网友:
封装不同13007 Pc=80w, 13007f绝缘塑壳封装Pc=40w

网友:
参数相同,,,封装不同,,

网友:
代用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最好用更高的13009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