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3682 5580 等 不开机 通病

楼主(2010-06-17):
按开机键后南桥无供电 可查 +12VOUT 这路,如果短路或者电阻很小,拆掉pc162,这个电容在pcmcia卡槽下面,把黑纸揭开就能看见。

网友:
这个到没有实践过啊,下次碰到了可以看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有遇到过.

网友:
不开机中这种情况占多大比例。

网友:
这几款机器不触发也是很常见。有的刷BIOS 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有遇到一定查查这个电阻.

天下无图 -2 人家说电容。你就说电阻。误导楼下的

网友:
“按开机键后南桥无供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讲更明白些么?

网友:
与楼上有同样疑问、、另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相关的故障,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修相同机器也好作一个参考

网友:
ACER这款机器的南桥供电需要按开机键后才有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说实话··俺们基地··高手如云啊··

网友(2010-10-30):
谢谢楼主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