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GV-M5 触发不稳定

楼主(2010-06-17):
ECS 915GV-M5 有时能触发,有时怎么都不能触发。不能触发时表笔碰晶振一脚可以触发,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 106都无效,加焊南桥无果。是不是又该重植南桥了?

网友:
如果是我,这种情况我也会考虑是南桥问题。不知楼下是否还有好的见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重植
重植不行的话  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换一个ICH吧。经常见这种情况的,重植的成功几率不是很高。

网友:
换个桥,重植可能会耽误时间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样的板子   没修好 还隔着  期待答案

网友:
更换南桥无效,怀疑IO 83627THF,手上只有EHG了  等待ing.....

网友:
换了无效  求图纸  谁有啊  论坛里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