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雷击后

楼主(2010-06-17):
被雷击坏了主板上的网卡芯片,把它拆掉后,手里没有同型号的芯片,能不能直接上一块独立网卡,使主板正常使用呢

网友:
拆的时候只要把锡去干净,插个独立的网卡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可以啊。买个独立的网卡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南桥没有问题,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最好是进BIOS把原来的网卡给关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坏集成显卡最好拆掉方式它的不稳定导致你蓝屏死机

网友:
当然可以啊。不过你首先,先排除。主板上其它硬件没有问题。如果确定,的却是,网卡损坏,那么,你就可以。先进如BIOSS把集成网卡关闭。然后插上独立网卡就搞定了。现在大部分网卡都是免驱的。呵呵

网友:
可以的,只要其他部位没故障

网友:
只要NB没有坏  拆掉原来的芯片 插独立的网卡应该就不影响了

网友:
完全可以 只要其他件没问题就ok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独立的  但是最好是吧集成网上拆下来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PCI总线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 焊盘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修知道,。都是叫客户加外接网卡的呀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集成网卡都拆了,南桥不坏就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但要跟客户说清楚

网友:
可以,最也把坏的芯片拿下来!!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去掉后把焊盘处理好,在南桥没坏PCI能用的情况下是可以加个网网卡的。{用检测卡测主板,只要能正常跑码一般PCI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