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南桥的原因吗?

楼主(2010-06-17):
长城板可以加电,就是不能触发,1117有3.3V电压输出,晶振能起振,CMOS电池也有2.5V,跳线冒也有电压,我还是新手刚入行,有些紧张
电池
原因
长城

网友:
I/O有问题没有呀

网友:
短接一下IO试试,看是不是IO坏了,它应该比南桥的机率大点

网友:
CPU供电怎样??????

网友:
果然是IO的问题,解决了,我换了26IO,谢谢,

网友A:
检查开机电路,请检查开机健到IO,IO到南桥,绿线到南桥

网友(2010-11-01):
把维修思路传一下吧

网友: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I/O芯片故障。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