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0-06-17):
这笔记刚拿过来的时候,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但就是开机不显,外接也不显。测高压是好的。显卡7300的,觉的显卡有问题,就把显卡取下重新植球。做好后问题来了,开机电流只能跑到0.93左右了。重新换了一个新的显卡问题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请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 能跳变几次 换下cpu 内存再试试 如果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看看是否做掉件了 显卡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应该是掉件了,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内存世好的么 刷 BIOS   外接试试

网友:
估计上掉件了!~

网友:
看看主板正反面有没掉件,显存有没动到啊

网友:
上电变化如何, 看看吸纳卡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是不是做BGA把其它芯片搞虚焊了哟

网友:
这个机器和海尔W66通常发生故障一样,我换个一个北桥好了一台,提示要看显卡电压确认正常才换北桥

网友:
以前用的土炮BGA,每次都很小心才不会出错。,公司现在买了台10000多的。随便丢上去不论怎么搞也不会动到元件。,还是仔细对下有没有搞掉件了,不要随便动显存,不行扩大故障了估计想补救都没有机会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显卡的问题,你再查一下板子吧。

网友:
显存是不是在做BGA时被动了?

网友:
动哪出的问题,还是在哪里查,周边正反面都要查。查不出来不要再乱动别的地方,小心问题扩大。

网友:
显存是不是烤踏了哦。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有以下几个解决办法:
1,仔细看主板有没有掉件
2,换内存,CPU看看,
3,清BIOS
4,做北桥

网友:
bga没做好吧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我仔细看过了,主板元件没有掉。内存也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把机子装好,开机电流跳变13次,最后跳到1.13电流就不动了

网友:
LZ不显示就是显卡的 问题呀~! 你不是说,刚接到机器还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吗?是不是一个暗屏的,小问题,让您给干掉显卡了呀~!再做次显卡吧~! 估计是你没有 做好。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按住开机看看,还有就是7300的坏的都了,都是开机机器工作有背光无字幕,你如果确认没掉件,那你换个好显卡试试,不要用测试的,那个好多是坏的,要找个确认好的显卡!!我刚修了一台换了5个显卡才好,找7300,7400换了都不行,最后还是拿了个7400T上去OK

网友:
测主板屏线接口LCDVCC ,数据线阻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