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有小喇叭但没声音,重装系统也不行

楼主(2010-06-17):
手上有一块华硕G31集显小板,其它一切正常,也有小喇叭,但就是没声音,刚才开始以为驱动问题,于是重装驱动,没解决,又换了一个新硬盘,重装了系统,结果还是不行,请名位大侠支支招,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师傅们看到了也说几句啊,谢谢了

网友:
喇嘛问题,声卡或者连线问题,先确定驱动都装的没问题了,在查硬件看看是连线还是声卡本身问题

网友:
音箱耳机都没问题,我是插在后面板试的,但就是没声音,小喇叭也可以上下滑动,驱动也都有,会不会是声卡问题呢

网友:
一般装完系统,都会有声音的(话筒除外),如果不是设置方面的原因,声卡也不能排除了,但要保证你的喇叭正常的前提下哈!!!

网友:
没有插跳线帽

网友:
不是啊,没人动,我接手的时候是人家正用呢,不过前面电源坏了,找过电源以后就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下 AC97就可以了

网友:
声卡坏了 吧  或者把前面的音频拔了 试试看

网友:
驱动正确吗

网友:
那从官网上下载驱动看看,我前天碰到一个问题,电脑有声音,但是没有声音图标,无法调整音量,音频选项里提示没有发现硬件,官网驱动也不行,用过驱动人生,驱动精灵,都不行,但是客户也不同意重做系统,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很有可能声卡坏啦

网友:
看看驱动是不是正确    比如Analog Devices 和SigmaTel 之类的芯片就不是所有驱动都可以的 照样显示安装成功有小喇叭且不蓝屏    最好用EVEREST测出具体型号 再到驱动之家查找

网友:
驱动下好一点。。可以用驱动人生2009。。现在应该是2010了吧。

  我记得如果是新机的话。。装系统的前可以在BIOS里设置一下声音的。

网友:
据我判断,99%是集成声卡坏掉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不多见;
你换了新硬盘,重装了系统,基本上驱动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驱动正常,任务栏显示也正常的话,控制面板看下音频设置方面如果没错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