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硬盘,用mhdd检测无坏道,用各种分区软件无法完成分区……

楼主(2010-06-17):
迈拓40G硬盘,cmos设置里能认出硬盘,但容量只有7G。用mhdd检测无坏道。用dm分区,能认出40G,但无法完成分区,提示无法格式化。用pq,检测到也只有7G,尝试将这7G进行分区,提示无法格式化,分区不成功。也用过其他分区软件,都无法正常分区格式化。请教各位朋友了……

网友:
MHDD扫描的时候
HPA灯是否亮起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这样,是0磁道坏了,用好软件都 修不好

网友:
这个就要动用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工具啦

网友:
很久以前,碰到过几块MHDD检测完好,但就是无法删除原有分区,也无法新建分区的情况。
这些基本上都是固件损坏了,或者是电路板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哪里问题)导致

网友:
用pc3000看看是不是磁头只读了还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