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板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17):
捷波845独显主板,CPU工作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5V对地阻值,内存没问题,显卡测试号的,启动有时不跳测试卡,有时又会跳C1,,,可是内存是么问题的,内存电压也是正常的饿,我就考了几分钟通电状态,北桥没发热,会是北桥问题吗?
cpu

网友:
可能北桥虚焊,或者给北桥供电的零件接触不良

网友:
清洁内存槽
观察内存槽有无到针
内存电压、上拉电压是否是正常值
北桥虚焊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焊一下再说。

网友:
检查启动的几个要件,先易后难,不要上来就动桥,动之前还要看条件准备好没,要想好如果不是桥的问题该怎么办,没有九成把握最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