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0开机报警,<急需求助>!!!!!!!!!!!!!!!!!!!!!!!!!!!!!!

楼主(2010-06-17):
故障:开机一长四短,电流上到一安左右,不插内存,也报警。有谁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看你的报错声音来看,显卡的可能比较大可以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具体 还要用电流表测试!~

网友:
你拔了内存和没拔报警声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把内存插到下面的那个槽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都拔下了 还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内存拔了有的报警有的不报警

网友:
你两个内存槽都试一试,因为装单个内存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遇到过升级BIOS刷错的也报警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怎么会想到是显卡啊。。  内存都不过。。  哪里会呢。。。。

网友:
多半与显卡有关系。

网友:
换个内存或加焊一下内存槽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显卡,显卡的报警是一长两短
这个问题就是安全芯片问题,LZ可以找一块坏板子,连同主板BIOS及安全芯片一共换掉。或者是把BIOS刷成不需要安全芯片的那种程序。但不要刷成T60的,不然网卡可能用不了。

网友:
楼主的是笔记本吗? 不插东西应该都不会报警的啊

网友:
好像是内存没检过

网友:
你刷一BIOS试一下

网友:
建议上个主板诊断卡,

网友:
换个槽试一下     或者再换根内存

网友:
单根内存的话要插在下面那个CAO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