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求救

楼主(2010-06-17):
华硕P5QPL-AM主板G41芯片组,通电开机点不亮,插卡复位灯常亮,pci无复位电压,无时钟电压,cpu上假负载无pg电压,核心电压0.2v无时钟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维修的步骤是:供电,时钟,复位,当然是先修CPU供电-----上下管,管理IC,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修 CPU 内核

网友:
CPU的核心供电要先修不过,你先查下全板的各关键点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别的地方的电压不正常,会导至CPU供电部分不工作~~~

网友:
修好供电再说。

网友:
重点测下北桥\CPU工作电压看,复位时钟都没,肯定有电压不对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四方贴片IC,上面印有:BD-BD   H1U  还有一个小点的上面印有:AP-BD  80R
不知道是上面芯片  那位老大有?

网友:
现在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5v  是不是应该先修内存供电 再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