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CPU温度高

楼主(2010-06-17):
用专用适配器CPU温度有90度,用可调没接充电线只有50度左右 请问是正常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CPU温度应该和充电电路米关系的!~没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个原装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量一下两之间电压差多少,问题不就明白了吗。呵!呵!

网友:
没见过这个问题 既然就得适配器有问题 换个好的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有可能是CPU  供电芯片 问题

网友:
帮不了太多的忙,只是如果修好建议连个常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 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适配器换了 问题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和CPU供电没问题吧 毕竟是接了充电线温度才上来的

网友:
温度如果到90度笔记本还不保护么?这不很奇怪!实际温度应该没有90度,只要运行正常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量一下用适配器时、可调电时的CPU电压是否正常一样

网友:
有些机温度是测不准的。。。。

网友:
D620测温不准的,我有一台,上网一小时就到了85度。可跑3D三小时也不死机。也不降频。散热风也不是太热。一般的机器CPU 五十多度风都有点热

网友:
是适配器的问题,换一个肯定好

网友:
查VCORE是多少,手摸CPU热不热,要非常烫的话肯定不正常

网友:
查查CPU工作情况,,用电源的时候怎么样,用可调电源电压怎么样

网友:
改换的我都换了 后来我加了点散热片 温度就下来了点 现在打游戏才60多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