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生长想的典故

楼主(2010-06-17):
    本人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事!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客户电话 ~ 哈哈  他说他电脑会一生长响!心里临机一动! HOHO   内存 部分 肯定有问题!  跟他约好时间上门咯! 结果到他家里把机子拆开把诊断卡放进去测试下看看!  C1  ...   哈哈我把内存拆下来擦擦  放上去还是一样C1!  气死我了  在拿出来擦擦!  结果还是一样!  嗨 ! 我只能跟客户说主板坏了! 我要带回去检测下! 把主板拿回去后我怀疑了下!   后来把我的内存放上去还是C1!  是不是桥有问题啊!后来怀疑了下显卡! 把我的显卡换上去!  滴!   过了! 汗啊  想不到是显卡的问题导致的!晕倒啊!  吃一见长一智啊!  请大家注意了多观察下!

网友:
造成一声长鸣的原因很多,有实故障和虚故障两种,虚故障较多,多为显卡或内存松动或接触不好,或灰尘较大,稍加处理就能解决。实故障就是硬件有损坏了,主板、显卡、内存、电源等都有可能。

网友:
长响这种事情我也碰过,内存和显卡会但是你说都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压压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