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动手制作恒温烙铁吗?想就进来自己做

楼主(2010-06-17):
使用负温度系数的NTC电阻、LM358(只要是双运放都可以使用)自己参照截图制作恒温电烙铁,我使用废线路板的贴片电阻在1.2CMX3.5CM制作的,放在50W外热电烙铁手柄内部的,图中的680K电阻由于是交流220V功率不能低于1/8W,两个47K/1W电阻并联是为了减小体积,NTC阻值选择尽量高这样可以减小电路功耗。由于线路简单各位自己发挥使用实验板制作就行了。

网友:
如果对大家有用就留下,如果大家感觉这玩意没用就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
市场上的烙铁好像不算贵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有这心思还是多学点别的吧

网友:
我赞成{弑天 }说的很多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去浪费时间了。应该去学点别的。

网友:
都用自动防静电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