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温度太高风扇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0-06-17):
同样是温度高,但是各人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本本不再返修,你喜欢哪种方式来处理呢?
单选投票, 共有 135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7.78% (51)
16.30% (22)
34.07% (46)
11.85% (1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2.  弄3.3V长转。加5V的话时间长了会损坏风扇的,3.3V比较温和。

网友:
我觉得这种投票已没什么意义可言,不同品牌的笔记本散热设计也不一样,关于解决散热问题,4种方法我都用过,而且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不同的改善。比如HPV3000,我一般做完显卡后会找个铜片垫一下,而后把风扇改常转(USB5V),但有的客户不满意,我就只有垫铜片。每做这些工作前,我都是给风扇做清洗加油的。

网友:
3.3V 怎么改啊 呵

网友:
都一样,只要看机子

网友:
把厂家的散热软垫换成铜片,然后把风扇改成5V常转,2楼风扇正常都是3.3V,你还改3.3,会有用吗?没有见过。

网友:
加个散热片就好 没必要改长转

网友:
同意!毕竟不同的本子设计不同,没有可比性。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

网友:
我一般不改长转。那样不合理。加铜片。每做这些工作前,我都是给风扇做清洗加油的。我把风扇工作电压直接改成5V。但是按原来的控制方式不变的。只是该转的时候让风扇高速运转。快速降温到合理的值。我不喜欢飞线改常转。我看到飞线改成常转的都会把他们改回来。有些人从老远的地方飞线到风扇。好不舒适。用3V常转也达不到效果的。

网友:
5V常转对风扇损耗太大 了吧,9楼的兄弟改5V,但仍保持控制的做法很好

网友:
加3。3V长转要被客人骂死,
不管机器有没有开,只要有电源或电池在电脑上面风扇都在转。。。。

网友:
散热不好 就很容易返修 特别NV显卡 所以直接拉5V常转感觉比较好

网友:
4.  给换个风扇。虽然贵点,但是保险,客户不再来烦了。

网友:
第一点和第二点联合起来用,加铜片+风扇改常转

网友:
我还是建议拉个5 伏的电压

网友:
加铜片把风扇电源接到U口改成常转

网友:
HP的我是加铜片 风扇直接从原始的5V_VCC加一个二极管到FAN_VCC 这样大概4V左右的电压!
电流可以有保证,声音也比5V小

网友:
我一般是在山热片上座手脚,不得已就会改风扇了

网友:
我一般会加铜垫,改5V。这样效果也挺好的。特别是加铜垫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