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09年上网本 进水问题

楼主(2010-06-17):
惠普上网本 型号HSTNN-15C
机器进水 键盘有的好多不能用 。。。价格报好后 直接定了一个全新的键盘上去,兴冲冲的开机
不料 问题依旧如此。。看来还不是键盘的问题 不装键插上外置USB键盘 也是好多键不好用 提示CTRL一直处于按下状态
进水的部分细心 处理过, EC 用的是 IT8512E 顺着键盘跑线路 也没什么东西坏
没有相关的维修经验 发帖听听各位 前辈的高见
维修经验

网友:
USB如果也有问题 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楼上的我觉得说的不够 准确。。。
因为拔下原来的键盘 就是不接的话 其实那个键盘模块还是工作的也就是那个CTRL 已经执行 被按下的状态。。。所以 就是外接的键盘 也被受这个影响。 现在就打算把EC换了 试试看 也不知道有多大希望

网友:
键控换了应该可以好吧,还有南桥下 有没有进液有的话处理干净

网友:
EC问题比较大,查EC外围电路,换EC试试

网友:
跻身主板界
的帖子
如果是某根线的电压被拉低 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祝lz好运

网友:
仔细看一下线路有没有腐蚀断线了

网友:
IT8712E换了 还一样 。。。 我崩溃
板子太小了 键盘线路根本跑不出来几个元件

网友:
说不定南桥里就正有几个点氧化了的,无铅的工艺真是无语了,一点流动性都没有,太容易空焊了

网友:
上网本BIOS容易出错,建议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