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桥烧成了这个样,换桥后声音失真

楼主(2010-06-17):
现在换了后声音失真,系统很卡,在GEEXBOX 里面声音又是正常的。。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换好吧  周围少件没

网友:
先软后硬更新下声卡驱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元件都没有掉,驱动也更新了,在linux 的系统geexbox 声音是正常的,在XP 里面系统发卡,声音失真,卡的历害

网友:
你拿是什么机型?可否告知?

网友:
重新做一下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 ACER TravelMate 2440 怀疑是南桥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搞笑,系统的时钟很慢,慢到它的时钟跑1秒,正常时钟已经到了20多秒了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有问题。换下晶振。电容等

网友:
实时时钟有问题吧。估计是这块引起的声音失真。

网友:
建议还是换全新的 460南桥。测好的真的不稳定。我遇见几次了。现在看见460是烧坏的。直接换全新的。这个桥很容易坏

网友:
坏了就赶紧换了呗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电容,,晶振

网友:
电容晶振,桥

网友:
呵。。楼上的都说得对了。。。。

网友:
先换驱动试试。不要动不动就整桥及硬件

网友:
声音电路看一下供电稳不稳定,还有看一看时钟出的波形对不对!

网友:
其它地方吧

网友:
我的意见是先确定不是软件的故障。声音失真很可能是驱动。然后再考虑桥,时钟那边。

网友:
再就是我碰到过2个喇叭。有、一个坏了不稳定造成声音失真的情况。把坏的去掉就用其中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连着换了两个桥,现在通电不开机了,怀疑还是桥的问题,这桥怎么这么爱坏呀。

网友:
我也赞成先确定不是软件问题了再考虑时钟及电容和南桥